楼主(2023-05-29):
FX5U的PLC,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我一个项目上,有一台PLC控制的设备正常情况下不使用,但是因为有一台川崎六轴机器人与它进行TCP套接字通讯,需要它作为中转,所以它是在上电的情况下,然后根据现场反应,设备生产完成,整线待料的情况下,这台作为通讯数据中转的设备突然伺服报警,报警清除不掉,点开触摸屏发现所有示教点位+轴的手动/自动/回原速度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全部清空,寄存器是用的D600以后的  查看发现D200-D8000都是锁存类型的,这种是属于什么问题呀?应该怎么解决?

额  翻看了下各位大佬的回复  我这边再解释一下  不是因为套接字通讯的问题  是PLC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动清零了

百度搜索了一下  发现和这位前辈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这个前辈的帖子没看到后面的回复了 还有一点不同  他是Q系列的  我是FX系列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7495

网友A:
估计你程序那里是不是上电将它清掉了

网友B:
直接打三菱官方客服电话,我个人认为就应当用L锁存寄存器而不应当用D寄存器。
相信自我!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不是就是套接字用的那些清空了,如果只是你套接字用的那些清空了,而其他断电保持的没有清零,就是自己的程序哪里触发清零了。看你表述应该只是套接字通讯的给清掉了,不信邪的话可以换一段区域地址,比如原来是D400-D500,换成D2400-D2500看还会不会清零。

网友D:
鎖存~~就是停電自保持
那可以改範圍正常d200-d8000
你可改d600~d8000鎖存
換句話說d0~d600關機後開機數值是0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吕工好!我也姓吕,遇到同宗同行的了,额,不过 L不是显示是锁存继电器嘛?不能存储数据吧  我是要存储点位数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程序那里是不是上电将它清掉了

没有 我当时没有传程序

网友E:
套接字通讯用W或R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不是就是套接字用的那些清空了,如果只是你套接字用的那些清空了,而其他断电保持的没有清零,就是自己的程序哪里触发清零了。看你表述已改指示牛套接字通讯的给清掉了,不信邪的话可以换一段区域地址,比如原来是D400-D500,换成D2400-D2500看还会不会清零。

套接字的程序定型很久没动了  程序的话 当时这台机只是在初始化完成状态  没有启动自动程序  相当于挂机在后台处理套接字通讯而已  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把PLC数据清零了
这台设备因为客户一直没有试机,现在试机发现当成没有写清料程序,最近修改增加了清料程序而已
之前是好的  是最近突然这样的 但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自动程序都没运行  不可能是我自动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F: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没电了?

应该不是  没有电池电量过低的报警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种情况一定是所存的数据断电再次上电时被初始化清零了,或者是没有使用断电保存寄存器又或者是设置的范围不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你需要仔细查找一下你的程序看看
相信自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  没有电池电量过低的报警

这是PLC报警了,监控查看一下报警的信息。

网友H:
先解决PLC报警,不一定数据清零了,触摸屏显示#是因为通讯没有了。
虞山老者

网友I:
检查一下有没有使用指针,感觉是程序把这块地址复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套接字的程序定型很久没动了  程序的话 当时这台机只是在初始化完成状态  没有启动自动程序  相当于挂机在后台处理套接字通讯而已  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把PLC数据清零了
这台设备因为客户一直没有试机,现在试机发现当成没有写清料程序,最近修改增加了清料程序而已
之前是好的  是最近突然这样的 但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自动程序都没运行  不可能是我自动程序有问题呀

下载程序时是不是把软元件存储器也勾选了?同时,软元件存储器内容又不是最新的,然后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K:
5U默认不配电池的,靠大电容保持,官方数据是25度的情况保持15天。
有没有可能是关机太久的原因导致
或者找找看D600以前的地址是否有其它地方使用,一般情况通讯接收类的地址覆盖的地址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K:
5U默认不配电池的,靠大电容保持,官方数据是25度的情况保持15天。
有没有可能是关机太久的原因导致
或者找找看D600以前的地址是否有其它地方使用,一般情况通讯接收类的地址覆盖的地址比较长。

下BOM的时候  买过PLC电池   交叉参照看过了  D600没有使用   不只是D600没有了   D300  D400的轴(自动/手动/回原)速度的参数也全部没有了   上周六和周五连续两天每天出现1次,
这周一到现在又没再出现了  真的是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解决PLC报警,不一定数据清零了,触摸屏显示#是因为通讯没有了。

#号显示是我截图是触摸屏软件上截的
和报警没关系  报警清不掉  因为写的工程单位转换的FB块里面在报错,除法指令中  除数为0报的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载程序时是不是把软元件存储器也勾选了?同时,软元件存储器内容又不是最新的,然后数据被覆盖了。

没有啊  2次数据清空时都没在有传程序,甚至程序都没打开,一次是自动运行过程中突然清空,一次是待机时突然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