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如图所示三菱5U的漏型输出PLC,NPN型输出使用1K的电阻拉高电平,会出现怎么问题吗。现在使用4.7k,拉高了3V电压,但是会受到干扰,准备使用1K的电阻,又害怕烧坏PLC。

网友A:
不行咱就用继电器中继好不?纠结啥呢。

楼主:
触发频率高,继电器吃不消,要用固态才行,这样成本就上去,想着改个电阻就行的最好了

网友B:
等一个解决方案,研究研究

网友C:
12V下可以使用1KΩ说明至少有12ma的电流输出能力,换算到24V上,能接受最小的电阻值是2KΩ,你拿两个4.7一扭不就差不多了

另外,这个干扰是不正常的,一般都是地不干净,可以在PLC侧单独取一个输入的COM点和相机共地,别接其他东西.或者干脆把相机的电源地和PLC的地接一起,完全按他图里的接,大概率又是一个细细细细的线在做地线

网友D:
引用楼主gb026099于2023-05-29 09:48发表的 NPN型触发受到干扰 :
如图所示三菱5U的漏型输出PLC,NPN型输出使用1K的电阻拉高电平,会出现怎么问题吗。现在使用4.7k,拉高了3V电压,但是会受到干扰,准备使用1K的电阻,又害怕烧坏PLC。

右边的NPN设备是不是5UPLC输入端?如果是,就不用你去考滤这个问题,PLC内部已经有一个3K3的上拉电阻,所谓NPN,就是负通有效,出现干扰,大多是线路过长,周边环境有射频,例如,变频器,伺服放大器等产生的干扰。
右边的是NPN输出端,输出信号触发相机拍摄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PLC 输出NPN或者PNP,检测Y点输出了1000次,但是在相机监控的软件里发现实际触发了1010次或者980次的样子,按理说应该是PLC触发多少次相机里就是多少次。使用示波器查看触发的Y点的那根线发现,有4V左右的干扰信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电柜里有好几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E:
试试瓷片电容104
瓷片电容装在哪里

网友F:
好些相机都有输入滤波的,设置一下参数。
PLC输出端和相机使用同一个电源。
没法使用同一个电源,PLC用的是24V输出的,但是相机的电源是12V的

网友E:
光耦输出与光耦信号地线之间

网友G(2025-03-17):
引用 网友F:
好些相机都有输入滤波的,设置一下参数。
PLC输出端和相机使用同一个电源。

12电源,信号触发过继电器不就可以了吗?实在不行就买一个12v电源。

网友H:
用光耦隔离更好

网友I:
在PLC中做软件优化滤波,把干扰抖动屏蔽掉!

网友J:
海康的相机吧,相机线1脚接24V,2脚串4.7K电阻接24V,5脚接控制拍照口(PLC输出0V),6脚接0V。亲测可用。我当时看他这个图也感觉很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