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smart和扫码枪PN通讯

楼主(2023-05-29):
我有一个200smart是ST20还有一个基恩士的固定式扫码枪,扫码枪支持profinet通讯,想知道一下200可以和扫码枪走PN通讯嘛,能的话应该怎么做,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A:
200smart 固件版本必须是2.4及以后的,先在GSDML管理添加你要组态的PROFINET IO产品的GSD文件,STEP 7-MicroWIN SMART 项目树里面有向导,PLC选择控制器,添加你要组态的智能设备,选择报文格式。注意:smart的pn通讯,比1200差距很大,且支持200smart的GSD文件也很少,适用于1200的不一定适用smart
命自我立

网友B:
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