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请问汇川5UPLC带松下的伺服怎么用呀,DRVI指令直接输出脉冲用不了,轴控指令又不行,在线调试那里又可以用

网友A:
调用FB块
调用了用不了,直接报MC_Jog指令异常导致停机

网友B:
看异常报文
配置轴的 时候 PDO 与SDO 不要配置错  用户单位 减速比这些
2.轴的最大速度 jog最大速度 都要设置
程序里 FB指令 不要超过你设置的最大速度 加减速 不然指令报错
搞定了,需要额外触发使能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异常报文
配置轴的 时候 PDO 与SDO 不要配置错  用户单位 减速比这些
2.轴的最大速度 jog最大速度 都要设置
程序里 FB指令 不要超过你设置的最大速度 加减速 不然指令报错

???使能都没使能吗。。。。。。
第一次用这种指令吗 。。。。  总线网络扫描OK  置位一个bool变量 用来使能

正常写程序 主要看PLCOpen状态机

楼主:
之前用总线的,置位使能指令就行了,5U的带脉冲伺服是第一次搞,我以为手动置位使能Y点就行了

网友C:
左侧树状图,配置里面运动控制轴,添加一个然后轴类型选择脉冲轴,输出设备选择你需要的Y点(轴点,轴方向点),然后用轴控指令的使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