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其实之前就有过疑问,在独立系统中,PLC的时间走时不准确,但是又连着一台电脑,那能不能直接读取电脑时间呢,我指的是固定频次的读取,不用人去软件上操作的;
最近发现work2的F8按键突然用不了了,指令输入稍微麻烦一点,有遇到过的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A:
1、时间同步我认为你可以在PC上编程,然后写入PLC中。
2、我认为F8用不了可能是存在快捷键冲突,你最近有安装其他软件吗

楼主:
想着PLC是不是还有未接触过的功能可以办到的;第二个问题莫名其妙又好了,新建了一个程序,然后缩放率弄一弄,热键之前单独试了也不行:按F8就看见鼠标闪烁了一下,然后用CTRL+F8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