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FX2N-485BD           DOP-107BV
RDA+SDA=485A ---------4
RDB+SDB=485B ---------9
GND--------------------------5
通信不上,只有RXD指示灯在闪。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通讯格式
一定要422接线吗

网友A:
试试数据8位,传输加大一点

网友B:
改成无顺序通讯试试

网友C:
1、触摸屏
【系列】选Mitsubishi FX series Computer Link
【站号】设置为0
2、PLC
【传送顺序】选格式4
【站号】设置为0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陈0928

网友D:
1.搜寻台达触摸屏手册,得知选择Mitsubishi FX series Computer Link
2.照指示完成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