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清除MODBUS仪表上寄存器值

楼主(2023-05-30):
三菱PLC能不能清除MODBUS仪表里寄存器的值,如能清除要怎么写指令,如图是一个读了11个址,要怎么才能写程才能清除

网友A:
只能是对仪表的MODBUS地址写0操作了。要注意的是仪表的MODBUS地址有分为:只读类型,只写类型,读写类型几种,你只能对后二种类型的地址进行写操作,用写指令进行写0操作。
相信自我!

网友B:
找该仪表的说明书 看看 是否支持写功能

网友C:
为什么要清除??如果这个实时值不是你想要的数值,那么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数据寄存器的值去减去或者增加在这个实时值上多好??

楼主:
仪表有清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