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有个测量仪器,我需要把的显示的数,记录在excel中,接完线,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调整的是4ma显示的数和20ma显示的数,之前仪器设置的是4ma是0,20ma是100
根据Y=KX+b计算出的结果与仪器显示的结果不一样,没办法我把20ma对应100的数不断的调小,结果跳到0.8还是不太准备,那边仪器显示的电流和我PLC读到的电流也不一样,请教各位大哥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用的基恩士KV5000和tp40模拟量模块

网友A:
已知传感器4——20mA对应实际测量数据的0——100
还需要知道细分数是多少范围,也就是传感器4——20mA的电流信号被PLC细分成多少了(0-4096   0-6000    0-10000)等等。这样才能精准计算出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相信自我!

网友B:
原始数值都不对,处理什么。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传感器4——20mA对应实际测量数据的0——100
还需要知道细分数是多少范围,也就是传感器4——20mA的电流信号被PLC细分成多少了(0-4096   0-6000    0-10000)等等。这样才能精准计算出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大哥这个要看测量设备的说明书还是PLC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要看测量设备的说明书还是PLC的说明书

PLC中没有这个设置

网友C:
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吧

是,但是没用,他并不影响我读到的数据,应该是测试仪传感器精度量程的问题,所以导致新旧设备设置的量程不一样,测试仪设置那边设置4-20ma分别对应的读数,改变这个我PLC读到的电流不一样,不断缩小范围,使测试仪和PLC读到的电流一样,然后自己算。那个也是根据4-20对应的数来的反正就是Y=KX+B我这样觉得

网友D:
4—20对应 -32000——32000,-32000——32000对应0-100,不能4—20直接对应0—100
今晚吃鸡!

网友E:
如果看了模拟量的公式。搞这个就是小case。无论电流范围起始和对应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