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威纶触摸屏怎么把按钮的触发软件和指示分开

楼主(2023-05-30):
比如按钮是M1 但是反馈效果设置成M2的0或1,类似基恩士那种按钮

网友A:
做一个透明按钮,再做一个指示灯不香?
QQ: 2845452345

楼主:
明白了,没有专门的这种功能么

网友B:
有指示灯的。输入,显示不同的。一个按钮可以搞定。

楼主:
是哪种呢,开关型按钮嘛?

网友B:
位状态切换开关/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属性。
读取,写入不同。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