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如图 是一台圆盘机,用凸轮分割器控制,8等分的。圆盘中间安装了一个8路的气动滑环,刚开始的时候,1号气管对应一号工站.圆盘转一个工位1号气管对应二号工站了,如此这样一直循环.........
每个工位上卸料时要控制其对应的气管,比如第一次一号工站控制1号气管,转盘转动一次后,一号工站上料时,需要控制8号气管了,再转一次,要控制7号气管。其他工位类似这样。
想请教大家一下,1.这种控制1-8号气管怎么去控制比较好点?2.清料关机后,再次开机需要记住关机前的状态,比如一号工站对应的几号气管。
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6工位的有见过。CKD直驱。松下程序。韩国人写的。

网友B:
要么凸轮分割器做定位PIN针,以二进制表示位置,下方使用三个接近开关去检测PIN针,就可以知道当前位置了。要么使用DD马达,接线可以直接知道当前的位置。如图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用移位指令定义8个寄存器就可以了,每个寄存器记录每个位置,

网友D:
我们刚做的是只有4工位,就用了4个槽形光电,每个工位感应PIN柱位置不同区分。

网友E:
用锁存继电器+移位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锁存继电器+移位指令。

不管多少工位,都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F:
转盘在下料的时候激光切出8个定位工就可以了,装上螺钉+接近开关(1组),用DD马达可以做,或者用回转轴承带个伺服电机也可以,程序位移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锁存继电器+移位指令。

不是太明白,能具体提示下吗?

网友G:
位移指令将数据写入断电保持寄存器,读取寄存器数据比较做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