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S通讯问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3-05-31):
如题。一台台达DVP的PLC,试了好久也连不上电脑。导致通讯线烧毁。
现在通讯线换了新的,PLC通讯芯片也换了一片。还是连不上,不会通讯插座有问题吧?求大神支招
通讯设置都是按照默认设置的。COM口和站号分别改过,还是连不上。

网友A:
啥玩意?编程线烧毁,肯定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网友B:
就算找不到是那个口,也不可能烧坏的。是你的线有问题或者接口接错了吧。

网友C:
com口不对也不会烧线的

网友D:
你的编程线比较厉害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换线试试

网友F:
串口号跟你烧线一点关系都没有,肯定是你串口线对应的编号接错了,或者你买的不是台达专用的线吧。

楼主:
是台达专用的,用过,连对了没事。那种黄色的。发送数据会有灯闪的。就是这里烧了。当时其烫无比。就是用编程软件自带的通信侦测,把线烧了。

网友G:
驱动你安了没有,那根线在电脑包里呆了五六年了,USB转232的那根黄线吧?

网友H:
女子遇上奇怪了,好奇怪,第一次听说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你安了没有,那根线在电脑包里呆了五六年了,USB转232的那根黄线吧?
驱动肯定按了的。这根线用过,之前连DVP-EC的。可以连,现在连另一台ES的。COM口找不到,就总不停的更换COM口号,不停的自动侦测。然后这根线就挂了。

网友I:
这个COM口是电脑的端口,直接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端口号。
要有的放矢,不要盲猜。
====================
烧线跟COM口号码没有关系,
这个端口号码是软件的事,烧线是硬件的事,大概率是这台ES的通讯端口的事。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COM口是电脑的端口,直接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端口号。
要有的放矢,不要盲猜。
====================
烧线跟COM口号码没有关系,
这个端口号码是软件的事,烧线是硬件的事,大概率是这台ES的通讯端口的事。

要是通讯端口坏了,我在其它PLC上拆一个通讯口换上能用么?

网友J:
你那是通信芯片坏了,COM口驱动装好了就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到几号口了,还可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是通信芯片坏了,COM口驱动装好了就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到几号口了,还可更改

所以还是要匹配PLC的COM口是几,电脑设备管理里再去改几。是这样吧

楼主:
通讯芯片我已经换了一个,还是连不上。求大神支招

网友K:
把你的电脑配置情况发出来,看情况的。
正常是没有问题的,肯定你的电脑哪里设计变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你的电脑配置情况发出来,看情况的。
正常是没有问题的,肯定你的电脑哪里设计变动了

网友D:
不是还有485端子吗
你不会再把485口也烧了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485没用过。就两个接线端子,怎么接电脑?
引用 网友D:
不是还有485端子吗
你不会再把485口也烧了吧

楼主:
要买一个USB转RS485的转换器?
引用 网友D:
不是还有485端子吗
你不会再把485口也烧了吧

网友D:
可以
或者232、485转接器加usb转串口转接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或者232、485转接器加usb转串口转接器

好的,我去买一个转换器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