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一致性检查

楼主(2023-05-31):
请问下,怎么做到PLC程序被更改,会在HMI里体现的功能,防止下载的程序不是最新。

网友A:
打开系统存储区表找了找,貌似这几个可以试试,看看这几个在线修改和直接写入程序程序后计数会不会增加就好了,或者直接问下三菱,系统存区是否有固定的存储区查询到程序最后修改时间,这个时间PLC本身是有存储的,在读取程序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间存储在哪里而已。

楼主:
感谢,我看一下

网友B:
这是个好问题,,我一般都是,直接比对。看结果,

楼主:
西门子的是对应一个校验号,安全的,普通的都会有一个,每次更难会改变那个字符串
三菱SD682会有一个对应的数值,试验过,每2次更改写入会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