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如题,这样计算电流是按照三相电流,加上这其中单相一相的最大电流吗?

网友A:
把单相用电器的平分到三相里,再计算

网友B: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你看下电路结构吧
永攀高峰,勤思好问

网友C:
先算三相设备电流,再算单相设备电流(单相设备负荷尽量均分三相),按照单相设备最大的一相计算电流,后加上三相设备电流.总电流计算公式:电路总的电流 = 三相设备电流 (A)+ 单相设备最大的一相计算电流(A).三相电与单相电的负载电流计算:对于单相电路而言,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Ucosφ,相电流I=P/Ucosφ;式中:I为相电流,它等于线电流P为负荷功率U为相电压,一般是220Vcosφ是功率因素,一般取0.8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1.732IUcosφ。由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I=P/1.732Ucosφ式中:P为负荷功率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cosφ是功率因素,一般取0.8配电箱是数据上的海量参数。来自度娘
  • 下载积分:+1(慕容立仞)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