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8连接1200PLC报警无法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

楼主(2023-05-31):
将PLCsim的网口禁用可以解决

网友A:
你的电脑网卡那么多啊!SIM是仿真网口,理论上不选择应该不影响使用,你已经找到问题了就不要深究了,没有太大意义。
网上搜了很多办法不管用,最后才发现这个仿真的,反复试了几次才确定是这个,我也是没想到!

网友B:
我发现V18的仿真有时候连接不上的,不好用
我也遇到过,后面重启了,好像可以

网友C:
将V18的PLCSIM升级到SP1后试试
好的大佬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