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输入指令显示找不到啊,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以的
是我安装问题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软件安装正常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与你选择的PLC类型有关,当选择不支持该指令类型的PLC时,就没有这条指令。
我选的2N,但是选择应用指令,DRVI,ZRN等就是找不到

网友C:
FX2N 是没有这些定位指令的,只有PLSY  这种老式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与你选择的PLC类型有关,当选择不支持该指令类型的PLC时,就没有这条指令。

FX2N本就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D:
我最近用的Q03UDV,测试一下,没有这个指令。赞同楼上的说话,和PLC类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