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汇川Easy320 232转485通讯

楼主(2023-05-31):
用助手接收扫码枪的数据和用PLC接收扫码枪的数据后四位总是不一样,通讯配置是一样的,干扰问题也排查了,还是找不到

网友A:
直接用485会怎样?

网友B:
后面的应该是校验码之类的吧 ,只要你用的数据正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