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EB8000不能安装usb驱动。

楼主(2023-05-31):
EB8000不能安装usb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叹号。

网友A:
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安装目录之下呢

楼主:
除了重装系统,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A:
不是你的usb线不好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换电脑就可以 ,这台电脑安装驱动过多,不知哪个驱动和威纶屏驱动有冲突?

网友C:
重启 F8 禁用驱动签名,
win10 11的话,控制面板,恢复,高级启动,禁用驱动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