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1):
比如,在vw100输入一个十进制数据65,怎么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字节数据ASCII的形式,给vb200,vb201?有什么指令?16#36,16#35

网友A:
用HTA指令就可以了,在指令树有很多

网友B:
引用楼主cshawk于2023-06-01 07:03发表的 数值转化 :
比如,在vw100输入一个十进制数据65,怎么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字节数据ASCII的形式,给vb200,vb201?有什么指令?16#36,16#35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