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器人程序的防错,这是如何计算的啊

楼主(2023-06-02):
一个机器人程序防错的,是怎么个算法啊

网友A:
8421,12是1,13是2,14是4依次类推

网友B:
8421,以前一个项目上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罗芬机切换多图档焊接。

网友C:
算法复杂得很呢。

楼主:
12是1 13是2 14是4 15是8这个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D:
百度一下BCD码就是这样的
相信自我!

网友E:
8421只能说是编码方式 不能说有放错功能吧 如果加上校验位 才是防错

网友F:
你这个数字是点位还是什么呢?不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