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2):
求助各位大佬,设备上加个24V的电扇,用输出点 Y7 接风扇的0V。一导通设备就断电,并立刻重启。后来中间加个继电器也没用,请问各位大佬前辈,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前辈们给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A:
1.  DC24V线接二极管连到Y7点位置。试试看是否有效。

2.直接用开关电源的电接风扇。这样稳妥。或者24V加保险。

网友B:
接错线或者风扇短路了吧?

网友C:
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C24V线接二极管连到Y7点位置。试试看是否有效。

2.直接用开关电源的电接风扇。这样稳妥。或者24V加保险。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或者风扇短路了吧?

量了下电压,电压不够,只有1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不够

貌似是这样,电压我量了下,只有18V

网友A:
开关电源功率不够。那就换大功率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