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路交流电流采集模块与台达人机modbus通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6-02):
各位道友,有没有了解电流采集模块的,通讯不上,欢迎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A:
与什么采集模块没什么关系,只与通讯协议有关。
下载积分:+5(呆呆熊)
QQ: 2845452345

网友B: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从2点入手:第1,通讯线路是否连接可靠,第2,站号、通讯速率、奇偶校验、数据长度、停止位等通讯参数是否设置得当。以上两点是成功读取数据的必要条件。
下载积分:+5(呆呆熊)

网友C:
1.接线 2.参数设置 3.通讯协议 4.程序编写 5.技术要求(比如你的HMI能最多带多少从站)
下载积分:+5(呆呆熊)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