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没有大神碰到过

楼主(2023-06-03):
FX3U的plc会偶尔出现error报错灯闪烁的情况,导致Y输出信号也跟着闪烁,报错灯闪烁的时候电脑跟plc通讯也会断开,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进错误诊断区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它一报错之后,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A:
假货或者旁边有干扰源之类的问题吧,我之前遇到过旁边有个高频振动盘,只要他一工作,我这边WORK2和PLC的连接就断了,但是没出现你这种爆红灯的问题

楼主:
这个plc已经用过几年了,昨天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开机过大概两分钟就会出现报错灯闪烁的情况,在还没有报错的时候可以正常通讯,但是一出现报错灯闪烁时,就会断开和电脑的通讯,之后就通讯不上了,重新上电之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如果用了几年了,程序应该是正常的。
可以检查下硬件,把PLC拆开来,把灰尘清理下,再安装上。比如某处接触不良,或者某种有小颗粒卡住有短路,都有可能。
同时还要检查下电池电压。
拆PLC时那个电池不要拨,以免程序丢失。

网友C:
可能存在24v短路;要查一下线;fx短路以后Y输出就是一直闪的

网友D:
电源板的问题,换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PLC的24V电源没有短路,电池电压也没有问题,现在想想觉得应该是PLC的散热功能出现问题了,PLC过热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后面实在没有办法了,更换了一个PLC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
三菱的FX3U

网友F:
可能的问题:1.电池欠压 2.PLC电源模块部分有间歇性短路 3.PLC本身故障
干扰的可能性不大有,PLC这种工业现场核心控制器件其抗干拢能力是非常强的。
相信自我!

网友G:
可能是干扰所致,查一下接地线,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