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3-06-03):
抛开带直线插补的PLC来说,就探讨一下,两个轴,如何用算出来的值,做到联动运行。

关于这个联动,我是真没有理解到位.
两个轴:  X周距=100    Y周距=10    伺服脉冲:10000    (按脉冲来算,这组数应该可以不用理会)

已知位置:   D8140       D8142
已知速度:   Y速=V2
求: X速V1=?

如果用公式:S=VT      则:S1/S2*V2=V1
** 但是S1/S2时的小数点怎么处理?
** 如果S1或S2 其中为0时,又是怎么处理?

整个程序需要联动走6步不同的位置?是不是每个步都要求出V1?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首先通知你一下!这个型号的PLC是不支持什么联动、直线插补等等任何特殊功能,唯一的好处是这个型号的PLC可以独立自主地输出脉冲信号,你可以将这两路脉冲在同时启动之前赋值速度就好,你不妨自己写段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但是这个型号的PLC早已停产,

网友B:
对运动轨迹要求不高的可以这样做,两轴启动之前按比例计算两轴速度,检查启动条件后两轴同时启动,小数点后面就忽略吧,只是要出料两轴只有一轴需要移动的特殊情况
要是对运动轨迹要求高就改用有直线插补的PLC或模块吧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运动轨迹要求不高的可以这样做,两轴启动之前按比例计算两轴速度,检查启动条件后两轴同时启动,小数点后面就忽略吧,只是要出料两轴只有一轴需要移动的特殊情况
要是对运动轨迹要求高就改用有直线插补的PLC或模块吧

运动要求都不是很高。要做到完全联动的确不行,但这种方法也可以乱真,不是吗。至少肉眼看不出来。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测试过了,经算出来的速度去配合联动,是做不到联动的。反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技术能力不够。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