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LS7A伺服国产伺服驱动器匹配进口伺服电机报错

楼主(2023-06-03):
各位大神,有一台韩国进口的弯丝机,使用的LS LS7A的伺服驱动器。我采购国产LS伺服后,型号都是一样的,伺服报AL33 电机编号异常。新的驱动器参数是手动按照旧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输入的。就是不行。电机编号按照说明书也替换了几个其它相同功率的伺服电机型号,还是依旧报错。
群里的大神,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有没有办法屏蔽这个报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原来的图片和你买的图片发来看看
外观都是一样的,就是底下的标签纸字体不一样

楼主:
这是新驱动器铭牌和外观

楼主:
这是原来的驱动器的外观和铭牌

网友A:
估计软件版本问题,没问问售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