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欧姆龙SYSMAC STUDIO修改程序反应迟钝有解决办法吗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2023-06-05):
离线编辑的,以前改其他程序都没问题,这次这个程序改了一会就开始卡,插入一个点得等20秒
打开其他程序还是没问题
测试了下,只有一个程序段有这个情况,里面每块程序回路都非常长。。。好像是因为这个问题,但把他拆散成图中这样还要6秒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当初写这程序的兄弟不卡吗
难顶,加点变量不动他的了

网友A:
程序截一段发出来,我试试,真没遇到过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截一段发出来,我试试,真没遇到过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Dxr5qJFlplopS9jlVvWLw
提取码:ggwy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不是程序段太长的问题,其他程序一大段也没多卡
整个程序发了,可以搜这个线圈

网友A:
确实是卡,问了熟悉的欧姆龙技术,说搞台高性能的电脑试试
使用欧姆龙SYSMAC STUDIO修改程序反应迟钝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