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请问哪位师傅有没有搞过三菱变频器做TCP通信

楼主(2023-06-05):
请问哪位师傅有没有搞过三菱变频器做TCP通信,前几天整了一个E840-EPB的变频器回来才发现MODBUS-TCP不好整,明明地址跟MODBUS-RTU一样,就是通信不上,电脑ping变频器的IP一切正常,就是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不上,整的都快魔障了

网友A:
先用串口软件TCP搞起来!

网友B:
中间需要交换机,直接连接应该不行的。
下载积分:+1(何启海)
相信自我!

网友B:
注意要同一网段,IP地址不能重复。
相信自我!

网友C:
端口用程序 打开

网友D:
先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是不是设置成TCP通讯模式了,然后再用调试软件看看报文发送是否回应

楼主:
谢谢诸位师傅,已经搞定了,就是没有理解TCP的概念,导致的误解

网友E(2023-07-11):
分享下经验,让我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