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阳光下用的光电开关

楼主(2023-06-05):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能在阳光下用的,检测长度40m,普通的光电肯定不行,不知道围墙上上那种红外线光电是能不能用,和那个场景差不多,有知道那种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A:
查查激光的,我以前用过30米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B:
测距仪,100米都有,主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C:
其实能用的很多啊 你去找个品牌代理说明工况 能给你找很多

网友D:
用激光传感器啊,不要说40米,400米都可以

网友E:
红外线的基本用不了,激光的部分可以,安装有要求

网友F:
用激光型的

网友G:
慧泊市停车的摄像头,感应器,威震武林,

流年乱浮生

网友H:
基恩士激光型光电开关

网友I(2023-07-16):
使用激光距离检测仪可以解决阳光问题,就是成本较高。
走自己的路

网友J:
激光传感器 或者雷达

网友K:
做工控,雷达都用上了。

网友L:
我用过欧姆龙的E3Z-LT61和E3Z-LT81,检测距离好像有十几米。再远没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