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直流母线过高

楼主(2023-06-05):
我有一台变频器在没有加减速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直流母线一直在730-740之间,变频器的放电电压设置的是720V,导致变频器报警,频率波动。然后换了一台变频器直流母线保持在717-718之间,虽然没有报警但是一直担心。分析不出原因,请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就是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制动电阻还烧过一次。

网友B:
一楼正解,电机发电反馈回电网了
就是在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还是这样,以前烧过一次制动电阻,后面换了个功率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