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RJ71C24-R2与V680串口通信

楼主(2023-06-05):
现目前使用三菱R系列PLC的RJ71C24-R2两路串口模块与欧姆龙V680通过串口RS232进行通信读取ID的数据,按照手册的格式进行数据的发送写入,可以写入,9写入后用其他可读的读出来写入的值就是1了,使用读取指令有时可以读取,然后更新ID的数据读取就读不到了,程序Q系列可以用,R系列就有问题,不知有没有相关做过类似项目的借鉴参考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首先Q系列与R系列是有区别的,很多地方是不能通用的。最好打三菱客服电话问问清楚。
相信自我!

网友B:
RFID与三菱PLC直接走TCP不是更方便?

楼主:
感谢回复,RFID V680是没有网口的,所以不能走TC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RFID V680是没有网口的,所以不能走TCP
走CCLINK,
三菱有个CCLINK模块,可以插V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