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485BD板通讯台达MS300变频器无法读取参数

楼主(2023-06-06):
从论坛下载的 FX1N的485BD板通讯台达变频器程序 ,PLC类型更改为3GA后 ,写参数 ,启动,停止,所有的都能写进去,所有需要读取的参数都不能读出来。设定频率 运行频率 电压都不能读出 而且改变读参数的频率变短点 M8013改为M8012 读出频率哪里就一直几个数字循环跳动,而且跳动过程中能看到包含运行频率 各位师傅 帮忙瞅瞅 谢谢 昨天研究半夜也没成功 谢谢
FX3G 485BD板MS300.zip

网友A:
跟你说几句:
1.你到底用的是FX1N,还是FX3G?FX1N的话绝对没问题的,这是我发的例子
2.M8013是秒信号,隔1秒读一次,系统才有足句时间处理
3.在线批量监视D50-D90看读出情况,把截图贴出帮你看看
4.如你改用FX3G,很大可能是读出数据没有返回波
5.用FX3G的话,可以做成 MODBUS RTU通讯
你到处问都问不到重点,叫你在原贴子发问你又不干!真服了你,
还是不行 下载你的FX3U 的程序用FX3U就是好的!!
下载积分:+3(liumengqq66) 不好意思,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485BD不支持modbus 协议 只能使用RS自己编写,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个实例参考一下

网友C(2023-09-21):
485bd可以modbus rtu做主站读写其它设备,不过是无协议模拟modbus格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