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控PLC下不了程序

楼主(2023-06-06):
软件能够正常连接PLC,但是点击下载程序就是没反应!我这台电脑连接其他PLC使用都是正常的,软件版本GX Works2 Ver 1.615R,也尝试换了版本GX-WORKS2_177F;换另一台电脑,软件版本GX-WORKS2_177F,能下载,正常。领控的客服也说奇怪,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检查串口设置,通讯线,都不行就重装软件。

网友B:
最新版WORKS2用不了。用回GX Developer。一切正常

网友C:
领控是个什么牌子,第一次听说

网友D:
兼容三菱FX3U的
大部分指令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仿三菱的,是不是产品还不稳定

网友F:
辣鸡品牌

网友G: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应该是系统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H:
小厂设备,小工程用下还行,这种产品我这主要给大设备做检测用,原厂程序不愿意动,加个小PLC做外围设备改造用,*杰的用的多,比*寻的好用,客服也好,你这个拍子没用过

网友I:
我遇到过,你点读取 在切换到写入就可以。 下载程序就要这样操作,没有其它方法,这就是国产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