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6):
大侠们,有谁用过一种快速频繁启动的电磁阀,不仅响应快,没信号了还要立马停下来,能通过PLC控制的。大概1秒钟回启动10次左右或者更多次的,普通的电磁阀好像都不太行。

网友A:
找到这样的电磁阀通知我一下。我也要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做比例控制了,用比例阀好些,电磁阀应当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楼主gb026099于2023-06-06 10:44发表的 快速频繁启动的电磁阀 :
大侠们,有谁用过一种快速频繁启动的电磁阀,不仅响应快,没信号了还要立马停下来,能通过PLC控制的。大概1秒钟回启动10次左右或者更多次的,普通的电磁阀好像都不太行。
这个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样的电磁阀通知我一下。我也要

费斯托了解一下,现在高速阀已经应用很多了

网友D:
SMC有种叫脉冲电磁阀,一分钟可动作一千次,

网友E:
搜一下高速电磁阀,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F:
普通高频电磁阀就能满足要求啊

网友G:
检测电磁阀动作的有   LC22-1A-8MM   或者 LC27-1A-8MM    最快10ms ,最小可检测1mA。
LC22交流检测器.PDF (1192 K) 下载次数:26    电流检测器LC27.pdf (333 K) 下载次数:23

网友H:
第一个文件,有些问题。引用第8楼qqc青春之歌于2023-06-06 18:37发表的  :
检测电磁阀动作的有   LC22-1A-8MM   或者 LC27-1A-8MM    最快10ms ,最小可检测1mA。
[attachment=281693]  [attachment=281694]

网友I:
高速电磁阀可以,但是也有一定的机械寿命,到期后该换还是要换

网友J:
高速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