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6):
求助各位大神,有一安川變頻器 型號 T1000V 需用軟體調教 目前試過用drivewizard plus v4 及drivewizard plus v3 皆無此韌體檔案 看有無drivewizard plus v2可分享 或其他方式 謝謝
韌體版本:S5286

网友A:
http://www.mediafire.com/file/ap5pi4cr40hutc9/[plc247.com]IOWin_DriveWizard+.rar/file
DriveWizard Plus makes installation of the drive quick and easy compared to manual
installation. It supports working of the following inverters:
+ V1000, A1000, A1000(930-1200A), A1000HHP, J1000, H1000, H1000(810-1090A),
E1000, E1000(930-1200A), T1000V, T1000A, L1000A, L1000S, C1000, Yaskawa-V7,
Yaskawa-G7, J7, G7, F7, G5, F7S
Recommended
附件: DriveWizard Plus Version 3.0.pdf (341 K) 下载次数:108

楼主:
這版本還是沒有5286的韌體,還是謝謝你

网友A:
客氣了!Version 2.0網路上似乎搜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mediafire.com/file/ap5pi4cr40hutc9/[plc247.com]IOWin_DriveWizard+.rar/file
DriveWizard Plus makes installation of the drive quick and easy compared to manual
installation. It supports working of the following inverters:
+ V1000, A1000, A1000(930-1200A), A1000HHP, J1000, H1000, H1000(810-1090A),
E1000, E1000(930-1200A), T1000V, T1000A, L1000A, L1000S, C1000, Yaskawa-V7,

请告知解压缩密码,谢谢

网友A:
解壓密碼=plc24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