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和自动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3-06-07):
比如
Y0 两位三通电磁阀 控制1号气缸
Y1 两位三通电磁阀 控制2号气缸
X3 1号气缸上限位
X4 1号气缸下限位
X5 2号气缸上限位
X6 2号气缸下限位
初始状态都是在 上限位中
自动状态,比如是,Y0启,遇X4,延迟N秒,启动Y1 遇X6 延迟10秒都回位。
问题就是,手动的时候,启动Y0 遇到X4,他会干涉自动的计时器。 那个计时器的触发条件是X4,怎么样才能屏蔽这个计时器。

网友A:
手动 自动不同的m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做成完全独立的程序,互不影响
就是手动的时候,把自动那一段完全切断,是这个意思把

网友C:
手动自动程序段分别主控

网友D:
在那个计时器前面加一个手动自动切换的点,比如手动是M0,自动M1,那就在计时器前面加一个M0

网友E(2023-08-09):
手自动加互锁就好

网友F(2023-09-22):
把手动程序独立为一个子程序,比如M0接通为手动状态,就可以调用子程序,OFF状态为自动载体禁止调用这个子程序

网友G(2023-12-01):
手动和自动程序分开写 就好了

网友H(2024-01-09):
最简单的方法不用自带的计时器,用1s或者100ms震荡计数
努力学习

网友I(2024-08-11):
手自动程序分开写吧

网友J:
手、自动分开做比较保险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K:
手动、自动程序独立并互锁:
1、设置一个手动自动状态切换的中间继电器;
2、手动、自动使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
3、主控程序,主程序和子程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