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循环中断与TP定时器 运行时间

楼主(2023-06-07):
有一个1S的循环中断:
运行信号经过TP定时器(T#2S),定时器Q点清除运行时间。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定时器Q点状态吗?
如果PLC停电后再通电(设备一直在运行)怎么才能不清零运行时间?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定时器来做中断,不考虑断电通电情况;
要去搞的场合建议用循环中断OB来做。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定时器来做中断,不考虑断电通电情况;
要去搞的场合建议用循环中断OB来做。
现在计时是正常的,只是PLC总是断电,再开机时计时会被清零,现在需要开机时有运行信号不清零,怎么去判断这个,可以提供个思路吗

网友B:
看要用中斷OB 或是
系統內部頻率觸發系統記憶體
取上沿或下沿觸發計數值加入斷電保持記憶體位置中
需要時再清空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