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PLC規格] : S7-300 (6ES7 331-7NF00-0AB0)
[程式軟體] : 博途 TIA V18
因PLC本體算是比較舊的版本,TIA V18找不到相關設定,連不上PLC。
求助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要么升级硬件的固件版本,要么降低软件版本

网友B:
虚拟机里装个旧版博图啊

网友C:
博图虚拟机我从v13.0到v18全部安装齐全了

网友D:
NNNNNNB
引用 网友C:
博图虚拟机我从v13.0到v18全部安装齐全了

网友E:
6ES7 331-7NF00-0AB0 只是一个模拟量模块,根本就不是CPU,怎么可能连得上。

网友F:
300的CPU 是313  314  315  316 312之类的等等
331是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升级硬件的固件版本,要么降低软件版本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图虚拟机我从v13.0到v18全部安装齐全了

高手~~~不會讓版本問題,限制能力的發揮!!!

楼主:
引用 网友E:
6ES7 331-7NF00-0AB0 只是一个模拟量模块,根本就不是CPU,怎么可能连得上。

我眼殘了,看錯個了!!!!小白了我~~
TIS V18 PLC拖曳畫面確實有 6ES7 312-1AE13-0AB0 的CPU
不過還是連不上。

楼主:
描述:連線設定1
描述:連線設定2
引用楼主bryant091403于2023-06-07 10:36发表的 博途V18 連線S7-300 設定問題 求助大神相助 :
[PLC規格] : S7-300 (6ES7 331-7NF00-0AB0)
[程式軟體] : 博途 TIA V18
因PLC本體算是比較舊的版本,TIA V18找不到相關設定,連不上PLC。
求助各位大神相助

TIA V18 軟體畫面 PLC S7-300 CPU參數有6ES7 312-1AE13-0AB0,目前連不上線。
看目前通訊設定似乎鎖在PROFIBUS,請問怎麼修改成MPI?

网友G:
那是你的通迅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