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公司买了个仿三菱FX3U MT的PLC,此款PLC自带A+B-(如图),想跟机械臂单片机走485通讯,买了个这个模块(如图)连接机械臂和PLC,这个模块是透明传输,不储存数据,收到就从另一端发出去。想要的效果就是PC端发数据给PLC,PLC收到后控制机械臂运动。想问各位大佬,这样用什么协议通讯呢?高仿的PLC不支持RS指令,但是ADPRW的从站站号和从站接收的地址是什么 也没有啊

楼主:
顶顶顶,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不支持的RS的话,你干嘛要买?你只好问淘宝要说明书,一般都是支持的,我觉得你什么协议都不知道,是个水货,所以你先研究RS指令先……要不然是自己不熟练,说是别人厂家的问题,别人不打你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的RS的话,你干嘛要买?你只好问淘宝要说明书,一般都是支持的,我觉得你什么协议都不知道,是个水货,所以你先研究RS指令先……要不然是自己不熟练,说是别人厂家的问题,别人不打你一顿

是问了厂家 厂家说不支持RS指令

楼主:
解决了 感谢

网友B(2024-11-20):
解决了,不说怎么解决的,被碰到一般都会挨打的

网友C(2025-01-06):
不要光想省钱,把自己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