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OPC相关中文说明书,哪位大佬有啊?谢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三菱plc数据 opc方式  别人读写的意思?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数据 opc方式  别人读写的意思?

大概差不多吧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难道大佬们都没有用过OPC通讯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LabVIEW的NI OPC没见过有中文版的,也没有中文的说明说,自己多摸索几下就好了,不行百度
好的,谢谢

网友C:
NI OPC就是KEPserver,网上找找,资料还是有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选型  选择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的话设置端口号波特率 通讯格式 (9600/7/偶/1)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