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的PLC封装FB问题

楼主(2023-06-07):
请教下用Q的PLC封装FB,调用FB块出错!

网友A:
为什么有些标签的数据类型没有选择呢?
照片更新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标签命名短一些
好的 ,谢谢

网友C:
标签名长度有限制的
是的 谢谢

网友D:
是不是切换的全角输入啊
长度长了

网友E:
没错,就是标签名称太长导致的问题。
是的 已解决
相信自我!

网友F:
哥们,提示不就是说标签名太长了吗
大意了,确实是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