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四台伺服同步转动

楼主(2023-06-08):
大佬们,四台伺服两台一边需同步转动,又要可以一边两台同步动,又要可以单动,这个该怎么设计方案哇

网友A:
实现不了

网友B:
走总线还是脉冲,总线方式可以用电子凸轮实现同步运转,脉冲控制你就批电机每圈脉冲数设大些以抵消误差,同时启动,不过也只能是相对同步。要求不高是完全可以用的,我用这种方式攻牙都没有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C:
用运动模块,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D:
三菱的运动模块好像可以做同步模式

网友E:
走总线吧,建一个虚轴当主轴,速度模式就用电子齿轮,位置同步就用电子凸轮去做,可以实现

网友F:
标准做法上带虚拟轴或者电子凸轮的运动控制型PLC
野路子直接继电器切脉冲,只要不是同时动,都可以分时操作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两个伺服公用脉冲点、方向点。脉冲点、方向点通过中间继电器分配给伺服,实现伺服单动,同步。

网友H:
S120,不拍花钱

网友I:
用总线吧,有同步绑定指令的就可以

网友J:
上面已经说了。
虚主轴一个
4个伺服 各做一个联动开关 速度模式走齿轮 位置模式走凸轮
4个轴 只要不在同步状态 且没有故障 随便它单动
虚轴给定速度 = 0 联动开关打开 且该轴回零完成 轴处于待机状态 进入同步
虚轴做个停机位 虚轴速度工作 做一个判断 4个轴 3个轴 2个轴 1个轴同步完成后 才允许动作就行
虚轴运动过程中即使关闭联动 直接停就行 停完再次打开 虚轴速度不为0 会一直等待虚轴为零 不会打架
这样应该满足要求了

网友K:
用一台XBC-DN32UP就可以完全搞定!!!!!价格也不贵!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L:
都是大神,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