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

楼主(2023-06-08):
各位大哥,帮小弟看看为什么下面会变成负的啊?

网友A:
正常:第一个D478(乘积)为双整数,第二个D478(被减数)为整数。
QQ: 2845452345

网友B:
第一个D478(乘积)为32位整数,第二个D478(被减数)为16位整数。
16位表示数值范围:-32768到32767,当超过32767,到65535之间的数就是负数显示。
cnydb

网友C:
用D-就对了,乘法结果为双字。

网友D:
基本功不扎实哦

网友E:
*了以后,自动变为双字。
楼上的正解!

网友F:
478已经变成32位了 再运算要用32位运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