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西门子触摸屏在那个程序联机

楼主(2023-06-08):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连接通讯选项里面呀,看硬件接口也要看软件通讯驱动程序
下载积分:+1(平衡之环) 真诚感谢!

网友B:
200SMART 就与WINCC SMART屏幕组态啊。
我还不知道能与其他的西门子触摸屏组态。
毕竟200SMART不是亲生的。博途不能用,传统西门子触摸屏也不支持。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西门子触摸屏是那些能与300/400/1200/1500组态到一起的那些种类。
200SMART的PLC有专用的WINCCSMART触摸屏,只能与200SMART组态到一起。
要是这俩东西不匹配,是组不到一起的。如果没有啥必须的原因,建议换个国产的普通触摸屏,便宜还好用。
下载积分:+1(平衡之环)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用程序,触摸屏里面设置。

网友D:
小型PLC做用户数据结构,200Smart还是自带功能不足,不如同规格的欧姆龙和西门子本家的1200,1500,3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