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7-200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23-06-08):
求大神一个S7-200温度降温控制程序,4-20mA输入,最高100度。到了设定温度启动,低于设定温度停止,学习研究用感谢了!

网友A:
y=kx+b
算出 k b 带入算出来
比较就行了
或者用现成的库文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