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掉牙问题!如何解!

楼主(2023-06-08):
FX-PCS-DU-WIN-C\FX-PCS-DU-WIN-E 论坛里下载的这个软件,安装好后里面没有F920GOT--这个选项,请教是软件使用错了吗?

楼主:
在终端里面没有F920GOT这个选择!请教是不是软件有误?谢谢!

网友A:
软件不对,触摸屏和PLC不一样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我这个也是论坛下载的,有920GOT,版本是2.7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

网友C:
猜测一下,应该是,你用的版本不对,不匹配。
"这个也是论坛下载的,有920GOT,版本是2.7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