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8):
请教下profinet汇川伺服,现场没有汇川伺服调试线,需要设置汇川伺服的哪些参数?比如 回原点的参数,请各位大佬用过的讲解下。
plc

网友A:
脉冲控制还是总线控制?脉冲控制就设电机每圈脉冲数,刚性,脉冲方式,总线控制需要在程序端设置相关参数,不同品牌的伺服需要加载相关文件驱动,可以找供应商索取。
相信自我!

网友B:
660p?gsdml文件

网友C:
汇川PN伺服必备参数:
输入DI:
原点: DI9_PIN12,H03-18=31,极性H03-19=0(常开)
    COM+_PIN11,DI公共脚,接0V则原点DI9要PNP输入

输出DO: (抱闸)
    DO3+_PIN3, H04-04=9,极性H04-05=0(常开)
    DO3-_PIN2

分子分母有效: H0502=0
分子H0507:  8388608
分母H0509: 36000(屏位置36000表示1转,减速机1:1)
分母H0509: 720(屏位置36000表示1转,减速机1:50)

报文: H0E00=111(报文111)
回零模式: H1330=27(为原点开关+反极限)

如果用1200的FB284, 已配置好, 就可以用了.

其实自己现场做一个数据线也不难
用XH小白头或小管形端子,将4根针接出来转为DB9插孔即可(RS232).
面向伺服,4针为:
1  3
2  4

DB9-PIN2: 接4
DB9-PIN3: 接2
DB9-PIN5: 接3或1(GND)

网友D:
汇川哪款支持profinet?我用的支持CAN和485的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