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9):
如题,提示
虚拟机用的 vm15 play 还有用win10企业版本有安装成功的大哥给支个招!谢谢!

图片不知上传,在上传的文件中

网友A:
显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请问有安装成功的吗?

网友C:
在WIN7系统的虚拟机内安装很顺利,直接点 同意,下一步,继续,,最后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WIN7系统的虚拟机内安装很顺利,直接点 同意,下一步,继续,,最后完成,,,

1.4只能安装到win10然后升级,我装的的win10 ltsc比win7还小

网友D:
欧姆龙的软件也需要安装好多版本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软件也需要安装好多版本吗?

不需要,但有可能用到了某些特殊功能的情况下,低版本的打开高版本的会有提示不支持这个功能.
cnydb

网友E(2023-10-15):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软件也需要安装好多版本吗?

直接安装最高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