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9):
我这边使用步进电机,发现步进电机即使不运行也总是发烫严重,之前网上查询说是电机恒流运行发烫温度在70-90度属于正常现象,而最近却发现友商的设备用的同样的步进电机却一点也不发烫,并且他们设备一直在低速运行中,有没有大佬能解或?这是什么问题?还是哪些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A:
电流调小看看

网友B:
电流过大  电流过小都会过热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C:
电流太大了

网友D:
除非你的驱动器有问题,正常电机是很少发热的

网友E:
步进电机。见过比较烫的。雅马哈的。反正用首摸外壳。非常烫手。估计有70°C。

网友F:
要么电流大了,要么电机处于极限扭矩中,建议加减速机或者有必要加装刹车

网友G:
很明显,电流或者负载大了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H:
先确认下只是电机发热严重,还是驱动器和电机一起发热严重。
1,确认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提供的电源电压是否合适,是否是在驱动器电源电压范围内?
2,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拔码开关输出的电流是否与实际电机要求的电流是否合适,最好不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可以根据实际负载情况进行调节电流大小,并不是越大越好。
3,一般步进电机上有一个拔码开关用业设置步进电机不运行的时候保持电流是正常输出电流(拔码开关所拔的电流)的一半还是全部,最好是一半,这样可以减小步进电机发热。
4,确认所配的电机与所带的负载是否合适,如果负载过大,即电机配小了,电机带动负载有些力不从心,电机会转不动,如果是开环步进电机,跟本识别不出来电机丢步,此时电机线圈绕组发热会比较大,可以通过空转即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试下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