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器

楼主(2023-06-09):
防爆电器比如防爆分线盒,开关箱等的线缆进出口出厂时有的用塑料材质封口,有的用铁质材料封口,应急局检查总说塑料不合规,要改。大家怎么看,难道厂家的东西出厂就不合格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B:
塑料的是堵头,防爆电箱或者电柜,正经厂家出厂配的都是金属的,包括密封什么的都会配好
今晚吃鸡!

网友C:
防爆电器的配件除了电线保护的地方有橡胶或塑料,其他地方是看不到有塑料的,如果挠性线管算是塑料的话那就另外说

楼主:
两个都不行,原厂都是配的塑料封头。

网友D:
防爆,不懂。
听说,成本高,很贵的。

网友E:
具体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有些地方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但大部分是不行的。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F:
防爆是有防爆等级要求的,不同等级有不同的标准的,拆了塑料的,买个金属的防爆堵头换上去。

网友G:
防爆就是全金属的,除了密封橡胶部分,其他都是金属材质的,还要有可靠的接地线装置。防止产生火花爆燃。文化知识有限,如有错漏,请有防爆的专业人士指引,

网友H:
给防爆厂家反应问题就好了,他们出厂也是按照国家标准的,再有就是你们老板的关系要做到位

网友I:
这还要看安装要求,可以把塑料封头改换成金属封头

网友J:
一般都是黄铜镀镍的堵头,塑料那个帽帽只是临时封堵用的,用于后续连接防爆挠性管接头的。
早年的防爆挠性管还有塑胶材质的,近年中石油、中石化、华润都不给用了,你这种装置放在一般工厂里如果要求不严的话还能凑合用用。
标准的防爆装置根据防爆等级的不同对外壁厚度、螺纹连接的牙口数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增安型的简单些,隔爆要求跟高,本安型对外壳没有要求,只要不燃的都能用

网友K:
防爆装置是跟防爆等级挂钩的,根据你的使用环境来挑选的

网友L:
所谓的防爆就是,全金属外壳,密闭,静电消除与可靠接地。在下简单理解....
相信自我!
防爆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