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单精度浮点数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10):
没有哪位知道如何让D500,D502,D504,506显示十进制数。

网友A:
浮点数是带小数点的数,十进制数是整数,你到底要做什么处理?想在程序里看?还是在人机界面上看,若是在三菱人机看,设为实数就可以,若在PLC程序看,就浮点数转整数,只显示整数部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画圈的部分因为执行的实数指令,软件监控这一行程序时,就是以实数显示
如果只是为了软件监控时显示整数,任意地方写一段整数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要触摸屏上显示整数,就选择数据类型就可以了。类型与PLC不一致时需要转换命令转换一下。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没有转成浮点数吧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楼主:
我用浮点指令转整数,也在程序里看不到整数,能否请大神写下案例。
QQ:389097681

网友E:
用FLT2DINT转换看看

网友F:
数学忘记了吧。这是科学记数法,都1.381E30 = 138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81乘以10的30次方),32位整数(双整数)最大范围是4294967296,这不为难双整数吗?
QQ: 2845452345

网友A:
浮点转32位整数,
下载积分:+3(shishigang) 真是好人!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