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触摸屏影像输入

楼主(2023-06-11):
整了一个威纶通CMT2079X型号的触摸屏,像连接一下摄像头,老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做过的师傅给讲一讲
摄像头是海康的,然后威纶通的网线到路由器上了,电脑联网可以ping到摄像头的IP地址,应该威纶通的也可以跟摄像头连接起来吧?IP网段威纶通与摄像头都一样了,
还有威纶通配置摄像头的RTSP地址我也都填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触摸屏上网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触摸屏的LAN口网线插到了路由器上,

网友B:
监控那边的设置问题

网友C:
在电脑上找个支持RTSP协议的工具先确保摄像头推流正常再往触摸屏上弄

网友D:
请参考威纶通官网

网友E:
参考参考下。

网友F:
用的什么?海康威视吗?